那位大虾知道,为什么我定义这个标志,编译的时候会有下面的

楼主(2007-12-06):
typedef union{
     struct{
      unsigned RemainZero:1;
      unsigned OverdraftOver:1;
      unsigned ShutDownVoltage:1;
      unsigned ValveState:1;
      unsigned MagAttach:1;
      unsigned LineCutOff:1;
      unsigned BreakSignal:1;
      unsigned SingleSensorERR:1;
      unsigned RemainLessAlarm:1;
      unsigned ValveTimesOpened:1;
      unsigned ValveTimesClosed:1;
      unsigned ValveIsLeak:1;
      unsigned ValveIsOpenning:1;
      unsigned ValveIsClosing:1;
      unsigned ValveIsMangle;
      unsigned ValveIsPosition:1;
           }Bits;
      unsigned int allbits;
}RunFlagSTR;
extern RunFlagSTR MYRunFlag;
//警告开始
C4000: Condition always TRUE

main.c line 32

L1823: External object MYRunFlag in E:workwater_projectfree_testProject_1Project_1_DataStandardObjectCodemain.c.o created
by default

网友A:
随便说说

C4000: Condition always TRUE这好象是预处理的问题,你双击的时候定位在何处呢?
另外int只有16个位,你这里已经超出了。

楼主:
to ayb_ice

1:C4000: Condition always TRUE

main.c line 32
这句是我程序里用了while(1)
{},我没有用for(;;)
这个没有什么的
2:关键是我定义的那个标志,编译提示
L1823: External object MYRunFlag in E:workwater_projectfree_testProject_1Project_1_DataStandardObjectCodemain.c.o created
by default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去掉extern

治愈率90%

楼主:
回 教主

是的,我之前没有用extern是好的,但考虑到多个.C文件要用到这个标志,所以把它声明成extern,小生刚学C,嘿嘿.可能比较业余

网友A:
CW里是要用for(;;)代替while(1)

网友B:
extern

extern的意思只是让编译器知道这个变量定义在别的模块文件中。你一定要在某一个文件里定义它。如果所有的文件中只有extern声明,那就没有变量实体了。好在CW看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自动替你生成了变量实体的定义,同时给你一句告警提示,怕有人说它“画蛇添足”。很多编译器没有这一功能,最后在连接时会给你一个错误说“被引用的变量无法找到”。

CW里用while(1)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多了一个告警,不管它就是了。

网友A:
我喜欢没有任何警告,错误。

楼主:
回教主我明白了,谢谢

至于那个while(1)
{}
和for(;;)
{}
我是在一个老外写的C的一篇**里提到的,他认为for(;;){}这种形式比较难理解,而while(1){}可以用C的语法解释,我在网上看见这两种形式的写法都有,其实效果都一样,看自己习惯

网友C:
8楼说的不错

警告有些时候就是致命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