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AW32手册上没告诉我们的。

楼主(2007-12-08):
TI, se, hz, go, os
当选用外部时钟时,AW32的ICG中,ICGC1寄存器中的HGO像RANGE一样影响外部晶振的选择。

FBE模式,如果HGO=1,Xtal范围为1MHz-16MHz.
         如果HGO=0,Xtal范围为1MHz-8MHz.

数据手册却告诉我们:
High Gain Oscillator Select — The HGO bit is used to select between low power operation and high gain operation for improved noise immunity. This bit is write-once after reset.

0 Oscillator configured for low power operation.
1 Oscillator configured for high gain operation.
丝毫没提上一点。难道又是我理解错??

网友A:
有道理

可能是你的应用经验还不丰富。两只脚的晶体有一个特点:低频低功耗;高频则高功耗。然后另一个特点是对于低频晶体加工是很困难的,除了音叉型的32K大量使用外,很少能看到低于1MHz的晶体。
1M是个分水岭:1M以上一般认为是高频,需要高激励功率;1M以下为低频,只需低激励功率,主要目的是实现低功耗。

当然,如果数据手册能写的更明白一些会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