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DM的问题

楼主(2007-12-10):
DM, ic, ni, TI, AD

QG8小demo板上,初始化代码是由DI自动生成,但是在一执行MCU_Init这后,就提示: Target speed change detected new speed 12.49MHz 我知道是改变了BDM的连接速率,按理应不会啊?另外,BDM不是有后备时钟吗? 不知QG8中有没有?查询数据手册,没找到相关说明。初用9s08系列特别麻烦,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要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可是资料又少。可以说我们就像一个拓荒者。随便哆嗦两句,以下是MCU_Init代码,请各位指点下:
  /* ### MC9S08QG8_16 "Cpu" init code ... */
  /*  PE initialization code after reset */
  /* Common initialization of the write once registers */
  /* SOPT1: COPE=1,COPT=1,STOPE=0,BKGDPE=1,RSTPE=0 */
  SOPT1 = 0xD2;
  /* SPMSC1: LVDF=0,LVDACK=0,LVDIE=0,LVDRE=1,LVDSE=1,LVDE=0,BGBE=0 */
  SPMSC1 = 0x18;
  /* SPMSC2: PDF=0,PPDF=0,PPDACK=0,PDC=0,PPDC=0 */
  SPMSC2 = 0x00;
  /* SPMSC3: LVDV=0,LVWV=0 */
  SPMSC3 &= (unsigned char)~0x30;
  /*  System clock initialization */
  ICSTRM = *(unsigned char*far)0xFFAF; /* Initialize ICSTRM register from a non volatile memory */
  ICSSC = *(unsigned char*far)0xFFAE;  /* Initialize ICSSC register from a non volatile memory */
  /* ICSC1: CLKS=0,RDIV=0,IREFS=1,IRCLKEN=0,IREFSTEN=0 */
  ICSC1 = 0x04;                        /* Initialization of the ICS control register 1 */
  /* ICSC2: BDIV=1,RANGE=0,HGO=0,LP=0,EREFS=0,ERCLKEN=0,EREFSTEN=0 */
  ICSC2 = 0x40;                        /* Initialization of the ICS control register 2 */
  /* SOPT2: COPCLKS=0,IICPS=1,ACIC=0 */
  SOPT2 = 0x02;
  /* Common initialization of the CPU registers */
  /* PTADD: PTADD5=0 */
  PTADD &= (unsigned char)~0x20;
  /* PTAPE: PTAPE5=1 */
  PTAPE |= (unsigned char)0x20;
  /* PTASE: PTASE4=1,PTASE3=1,PTASE2=1,PTASE1=1,PTASE0=1 */
  PTASE |= (unsigned char)0x1F;
  /* PTBSE: PTBSE7=1,PTBSE6=1,PTBSE5=1,PTBSE4=1,PTBSE3=1,PTBSE2=1,PTBSE1=1,PTBSE0=1 */
  PTBSE = 0xFF;
  /* PTADS: PTADS5=0,PTADS4=0,PTADS3=0,PTADS2=0,PTADS1=0,PTADS0=0 */
  PTADS = 0x00;
  /* PTBDS: PTBDS7=0,PTBDS6=0,PTBDS5=0,PTBDS4=0,PTBDS3=0,PTBDS2=0,PTBDS1=0,PTBDS0=0 */
  PTBDS = 0x00;
  /* ### Init_IIC init code */
  /* IICF: MULT1=0,MULT0=1,ICR5=0,ICR4=0,ICR3=0,ICR2=0,ICR1=0,ICR0=0 */
  IICF = 0x40;
  /* IICA: ADDR7=0,ADDR6=0,ADDR5=0,ADDR4=0,ADDR3=0,ADDR2=0,ADDR1=0 */
  IICA = 0x00;
  /* IICS: TCF=0,IAAS=0,BUSY=0,ARBL=1,SRW=0,IICIF=1,RXAK=0 */
  IICS = 0x12;                         /*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s */
  /* IICC: IICEN=1 */
  IICC |= (unsigned char)0x80;
  /* IICC: IICEN=1,IICIE=0,MST=0,TX=1,TXAK=0,RSTA=0 */
  IICC = 0x90;
  /* ### Init_COP init code */
  SRS = 0xFF;                          /* Clear WatchDog counter */
  /* ### Init_IRQ init code */
  /* ** Initialize pin PTA5_IRQ_TCLK_RESET ** */
  /* IRQSC: IRQIE=0 */
  IRQSC &= (unsigned char)~0x02;       /* Disable IRQ Interrupt */
  /* IRQSC: IRQACK=1 */
  IRQSC |= (unsigned char)0x04;
  /* ### Init_GPIO init code */
  /* PTADD: PTADD3=0,PTADD2=0 */
  PTADD &= (unsigned char)~0x0C;
  /* ### Init_MTIM init code */
  /* MTIMMOD: MOD=0 */
  MTIMMOD = 0x00;
  /* MTIMCLK: CLKS=0,PS=0 */
  MTIMCLK = 0x00;
  /* MTIMSC: TOF=0,TOIE=0,TRST=0,TSTP=1 */
  MTIMSC = 0x10;
  /* ### Init_GPIO init code */
  /* PTBDD: PTBDD5=0 */
  PTBDD &= (unsigned char)~0x20;
  /* ### */
  asm CLI;

网友A:
所以我不太赞成初学者用DI或PE

也许DI和PE可以让你走点捷径,但代价是你和芯片的硬件特性隔离了。

把下面两句屏蔽掉看看是什么结果
ICSTRM = *(unsigned char*far)0xFFAF; /* Initialize ICSTRM register from a non volatile memory */
  ICSSC = *(unsigned char*far)0xFFAE;  /* Initialize ICSSC register from a non volatile mem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