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公司翻译的AC60数据手册有一严重的错误,看中文的要注意

楼主(2007-12-14):
第八章介绍的是ADC模块,在其78页开始介绍的APCTLx寄存器时,翻译文档写道:
     ADPCx  0: ADx引脚作为ADC的输入
            1: ADx引脚不作为ADC的输入

但是这却与英文数据手册恰巧相反,英文数册写道:

ADC Pin Control 7 — ADPC7 is used to control the pin associated with channel AD7.
      0 AD7 pin I/O control enabled
      1 AD7 pin I/O control disabled

我没理解错的话,上面意思应相反吧。 所以一般还是看英文原版的好。

网友A:
这种错误不可避免

谈不上严重

网友B:
搞反的错误还是很害人的

网友C:
理解不同!

网友D:
万分感谢

楼上发现的错误的确存在,我们已经修改。真诚希望各位以后都能像楼主一样,及时提出我们存在的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B:
错误在所难免,能及时改正就是很不错了,赞一个

很多时候,很多厂家都是知错不改。

虽然没用到这种芯片,还是赞一个

网友E:
楼主提的好

我个人感觉看英文的好理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