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简单中断编译不能通过!环境IAR

楼主(2007-12-16):
430简单中断编译不能通过!环境IAR

#include<msp430x14x.h>

void init(void);
void main(void)
{
  P4DIR=0XFF;                         //P4口为输出
  WDTCTL=WDTPW+WDTHOLD;
  init();
  _EINT();                             //打开中断
  while(1);                           //无限次循坏,等待接收中断
}

void init(void)
{
UCTL0&=~SWRST;                        //UASRT模块被允许
UCTL0|=CHAR;                          //SPB=0,一位停止位。CHAR=1;八位数据位。
UBR00=0x03;                           //9600波特率,32khz时钟
UBR01=0x00;
UMCTL0=0X4A;
UTCTL0|=SSEL0;                         //发送控制寄存器,这句话等于UTCTL0=0X10。选择辅助性ACLK
ME1=UTXE0+URXE0;                       //模块允许寄存器ME1。发送允许,接受允许
P3SEL=BIT4+BIT5;                       //p3第四五两个管脚供外围模块用
P3DIR=BIT4+BIT5;                       //p3第4,5位为输出
IE1|=URXIE0;                           //中断允许寄存器IE1,第6位为1,使能接收中断
}
#if _VER_ <200
  interrupt [UART0RX_VECTOR] void UART0_RX_ISR(void)
#else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interrupt void UART0_RX_ISR(void)    //接收中断函数
#endif
{
  unsigned char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int x=0;
  {
    x=RXBUF0;                              //将接收缓冲器的内容送x
    P4OUT=seg[x];                          //再送P4口显示
  }
}

出现问题如下: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65]: expected a ";"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错误就出在这一块!请指教,中断该怎么写??

网友A:
找个例程看一下便知

网友B:
改一下

#include<msp430x14x.h>

void init(void);
void main(void)
{
  P4DIR=0XFF;                         //P4口为输出
  WDTCTL=WDTPW+WDTHOLD;
  init();
  _EINT();                             //打开中断
  while(1);                           //无限次循坏,等待接收中断
}

void init(void)
{
UCTL0&=~SWRST;                        //UASRT模块被允许
UCTL0|=CHAR;                          //SPB=0,一位停止位。CHAR=1;八位数据位。
UBR00=0x03;                           //9600波特率,32khz时钟
UBR01=0x00;
UMCTL0=0X4A;
UTCTL0|=SSEL0;                         //发送控制寄存器,这句话等于UTCTL0=0X10。选择辅助性ACLK
ME1=UTXE0+URXE0;                       //模块允许寄存器ME1。发送允许,接受允许
P3SEL=BIT4+BIT5;                       //p3第四五两个管脚供外围模块用
P3DIR=BIT4+BIT5;                       //p3第4,5位为输出
IE1|=URXIE0;                           //中断允许寄存器IE1,第6位为1,使能接收中断
}
//#if _VER_ <200
  //__interrupt [UART0RX_VECTOR] void UART0_RX_ISR(void)
//#else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_ISR(void)    //接收中断函数
//#endif
{
  unsigned char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int x=0;
  {
    x=RXBUF0;                              //将接收缓冲器的内容送x
    P4OUT=seg[x];                          //再送P4口显示
  }
}

楼主:
RE

王培1说的对。另外我这里少写了个_.应该是双下划线。别的朋友吸取我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