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M中RAM-NO_INIT

楼主(2007-12-18):
RAM, ni, TE, ST, RS

    1:我看张教主的关于CW的说明中,通过对PRM文件的修改,可以在上电对RAM进行管理(可以清0,也可以不清0),那么我想问是否种做法和把变量声明成persistent一样
    2:这个Z_RAM的区域和RAM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RAM

CW的C编译器不支持persistent变量修饰定义,不能向Hi-tech的PICC编译器那样定义非清0变量;
Z_RAM和RAM的区别很清楚,看prm文件中这两部分对应的RAM地址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教主指点

1:
CW的C编译器不支持persistent变量修饰定义,不能向Hi-tech的PICC编译器那样定义非清0变量;
  这个问题我清楚了
2:Z_RAM和RAM的区别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因为我是从C学习FSL的,所以对低层的硬件结构不是太清楚,我想问的是Z_RAM和RAM的使用上是不是内似430的R寄存器,可以直接对总线操作,速度最快,在子程序中如果没有声明成static 临时变量都会放在这个区域

网友A:
一般在PRM文件中,Z_RAM是指地址范围00-FF的RAM区,这一区域可以用单片机直接寻址的方式访问,速度快,代码短。特别是针对所有直接位操作的指令,它们只能访问这一区域。0x100以上即PRM文件标定的RAM区只能用HX寄存器组(16位指针)间接寻址,速度稍慢,代码稍长。
只要记住地址范围不同而造成的寻址方式区别这一关键点就可以了。至于Z_RAM或RAM那是你自己可以随便给个名字的,如果你喜欢。

楼主:
RE 张教主

好的,谢谢教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