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07-12-18):
在用AW16时进行与HC595通讯时,发送数据就是不正常?初试化没有问题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595很简单,仔细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B:
74164试过吗

先用口线模拟,用双综示波器看clk和data,只要移次移位输出,再分析数据对错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用中断判断的数据空,然后在中断里发送就可以了

谢谢徐工

网友C:
5楼的好眼力,这也被你看出来了。

5楼的好眼力,这也被你看出来了。

徐工不是有中文的ID吗?

楼主:
大家都熟悉了

大家都熟悉了,徐工的ID?不是清楚
贵公司的服务是没的说的,在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