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HCS08的CPU不支持中断优先级编程?

楼主(2007-12-18):
把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比较高,我想把它降到最低,但发现不能改变.

为何FSL会这么设计?

网友A:
做死了,就这样了。

我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最可能的就是历史原因:最早的HC05就是这么个架构,一直用下来了,大家也都把活干得好好的。
用过51的人喜欢追求中断优先级,这本身没错,但过分强调就有死板之嫌。单片机本身执行速度足够,只要软件编写合理,完全能轻松搞定几乎所有你能在单片机上想到的任务。
估计如果你用PIC,肯定会问“为什么PIC中断只有一个向量?”这样的问题。

楼主:
可惜啊.

我的设计是主程序执行一个任务
另外准备将一部分程序放在定时中断内的,这部分程序定时启动,执行时间也比较长.类似嵌入式OS的时间片概念.
所以不希望定时中断屏蔽了其他硬件设备中断,也不希望定时中断打断其他硬件中断,所以必须定时中断的优先级是最低的.

用修改SP指针等方法或许可以做,但麻烦又会带来BUG.

网友A:
恰恰相反

OS中的时间片概念是各个任务分享CPU时间,而不是某一个任务在需要时独享时间,如你的定时器服务需要执行较长时间。
不了解你具体设计的意图,要我做也会尽量将定时器任务作为一般性质的任务查询来实现,而不让他独占较长的中断服务时间。当然各人对任务和设计思路理解不尽相同,无所谓好坏。
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