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AW16的时候出现问题,谢谢

楼主(2007-12-20):
原来焊过一块板子,一直在这个上面调试AW16的程序来着,一切正常,做了样机。今天又做了两块板,结果用CW仿真调试的时候提示什么“SECURED”或MCU选型错误的提示,然后刻进程序就不正常,本来我用4M晶振,通过ICS把BUSCLK设定为16M,很稳定,结果现在一运行就不停的提示
Target Speed Change Detected - New Speed 15.84 MHz
TARGET SELF-RESET DETECTED
TARGET SELF-RESET DETECTED
,然后还会有不停的以前只提示一次16M就OK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换了2块aw16,都一样,板子只接了aw16和基本的电容及复位电阻

网友A:
你用什么调试工具啊?

楼主:
搞定

晶振没起振,真是太神奇了。4M的晶振也要并个1M电阻

网友B:
re

FSL的好像都要用各并联电阻,否则用手摸一下。
奇怪,为什么要这个呢?还得我每次做板都这样。别家的MCU都没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