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教主

楼主(2007-12-22):
HCS08内核没有软件复位功能(SFR的某位置1则产生相当于外部复位的效果)。HCS08执行未定义指令时会产生复位,所以我想利用这来产生模拟软件复位功能,但是编译器产生提示错误,放弃了编译,请教张教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软件复位功能。
先谢谢了。

网友A:
简单:

软件人工生成一条非法指令即可。

void ForceReset(void)
{
   byte illegalCode[2];

   illegalCode[0] = 0x9e;
   illegalCode[1] = 0x10; //illegal instruction
  ((void (*)(void))illegalCode)();
}

更多方式请看
http://www.myhcs08.com/blog/info/article_detail.aspx?id=282

楼主:
谢谢

后来我又整了一下,好象可以实现,但硬件仿真的时候不太对劲,不是直接重新运行,而是有些提示,有时又重新运行,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