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冷写不进程序

楼主(2007-12-26):
我用的MC68HC908LJ12和AP32在外面写不进程序,用吹风机对芯片加热一下就可以写了,或拿到空调间也可以写了。

楼主:
LK24

我用的LK24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奇怪

莫非芯片也天冷犯懒?您是通过什么写的程序?

楼主:
re

我用软件Prog08SZ V2.12,硬件是自制的一个串口程序下载器

网友A:
关于HC08老产品,我们的编程器支持时也遇到不稳定的状况,我们也在摸索中。

网友B:
我猜

应该是下载器的问题吧!
MAX232?商业级?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过还是没找到原因

  问题解决了,不过还是没找到原因,我把电源适配器由原来的9V800mA换成12V400mA就好了,下载板上用的LM317,用9V800mA的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