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8KL3停产了吗?

楼主(2007-12-27):
富昌说停产了……

网友A:
看你要干吗?

如果是现成的产品批量生产,应该可以订货;
如果是准备做新的设计,强烈建议你不要用908这一有点陈旧的系列,改用9S08系列的新产品。

楼主:
好像富昌说没货了

看来我和freescale的联系快要断完了,
这个喀察掉,以后也不用了。

网友B:
908KL3没停产啊

可以接受订货啊。

楼主:
freescale网站上好像找不到了

网友B:
我查过FREESCALE的系统,可以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