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908中指针定义为什么出错呀?

楼主(2007-12-28):
我想统一清HC908LK24中的LCD显示数据寄存器LDAT1-17,为什么下面的出错,“C1822:Type mismatch(expected"unsigned char *",given"int")??我就是把byte改成unsigned char 也还是出错.
#define LCD_DATA_START  0x52
#define LCD_DATA_END    0x62

void LCDclear(void)
{
    byte *LCDDataPointer;

    for(LCDDataPointer=LCD_DATA_START;LCDDataPointer<=LCD_DATA_END;LCDDataPointer++)
    {
       *LCDDataPointer = 0x00;
    }
}

网友A:
不要用PC的思路写单片机的程序

#define LCD_DATA_START  (byte*)0x52
#define LCD_DATA_TOTAL  0x10

void LCDclear(void)
{
    byte *LCDDataPointer = LCD_DATA_START;
    byte i = LCD_DATA_TOTAL;

    while(i--)
    {
       *LCDDataPointer++ = 0x00;
    }
}

楼主:
谢谢

谢谢,我改成下面了也行
    byte *LCDDataPointer;

    for(LCDDataPointer=&LDAT1;LCDDataPointer<=&LDAT17;)
        *LCDDataPointer++ = 0x00;
另外问一下,张老师
#define LCD_DATA_START  (byte*)0x52
是什么意思?不懂呀
我试了一下
byte *LCDDataPointer = (byte*)0x52;
也能通过。

楼主:
又出新问题了

通过编译后,在主程序中调用LCDClear();
出现"C4301:inline expansion done for function call;"
这是什么意思?在帮助中找不到C4301??

楼主:
问问

#define LCD_DATA_START  (byte*)0x52
(byte)是强制转换成字符型,(byte *)是强制转换成字符型指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