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dewarrior 编译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8-01-04):
请问大家一下:
 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我在公司电脑上面编译、调试程序是正常通过的。
但是在自己的电脑上编译就出错了。老是提示:Type mimatch
那位能帮忙解决下?

原因是自己在头文件中做了修改。出错了

楼主:
呵呵

由于开始的时候在个人电脑上把头文件中一些文件定义改动了。
而在公司电脑上并没有改动。结果总是编译出错。信息是:Type mismatch.
以后建议大家不要随意去改头文件中的定义。就是Codewarrior开始生成的一些寄存器的定义文件。不要随便去改动。

网友A:
一般不要改系统定义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