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08-01-07):
1:如果操作浮点的数,要包含什么.h文件吗,**作的时候提示
Link Error   : L1822: Symbol _FMUL_RC in file E:workwater_projectfree_testProject_1Project_1_DataStandardObjectCodemain.c.o is undefined
2:如果浮点数要显示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RE 浮点数的问题

1)项目在库文件组中加入“ansif.lib”(float=32位, double=32位)
2)显示浮点数有很多办法:如果只是测试,可以用sprintf格式化打印成字符串,然后显示输出,但sprintf会占用大量的代码空间;如果实际项目应用,一般都是自己编写小程序将需要的显示数据提取出来再送交显示模块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