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学问题

楼主(2008-01-14):
图中的蓝线和红线是非线性的,而蓝线和红线相减的结果呢,是否线性?
先谢谢各位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14103214457.pdf

网友A:
基本可以肯定是非线形

要详细计算的话,你应该用推导公司计算,用EXCEL的话应该能得到图形和计算结果

楼主:
谢谢了

仔细分析了一下,也不是线性的。相加是个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