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IIC模块的怪现象

楼主(2008-01-16):
用的是AW32,外部晶振9.8304MHz,FBE模式,总线频率4.9152MHz,IIC模块配置如下:
  IIC1C=0x80;
  IIC1F=0x50;

与at24c64通信,写子程序如下:

tagAdr  sAdr;
#define gAdr   sAdr.EepromAdr
#define gAdrH  sAdr.adr16.AdrH
#define gAdrL  sAdr.adr16.AdrL

void IICWriteByte(word adr, byte dt){
    gAdr=adr;
    IIC1C_TXAK=0;
    IIC1C|=0x30;            //MST=1 TX=1  and generate STARTcondition
    IIC1D=IIC_SLAVE_ADR;
    while(!IIC1S_IICIF);    //wait untill TX completed
    IIC1S_IICIF=1;          //clear IICIF
    while(IIC1S_RXAK);      //check for slave ack

    IIC1D=gAdrH;
    while(!IIC1S_IICIF);
    IIC1S_IICIF=1;
    while(IIC1S_RXAK);
    IIC1D = gAdrL;
    while(!IIC1S_IICIF);
    IIC1S_IICIF=1;
    while(IIC1S_RXAK);

    IIC1D=dt;
    while(!IIC1S_IICIF);
    IIC1S_IICIF=1;
    while(IIC1S_RXAK);

    IIC1S_IICIF=1;
    IIC1C_MST=0;
}

void IICWriteN(word adr,byte *dt,byte n){  //此函数全速执行不正常,单步执行则正常!

    byte i;
    for(i=0;i<n;++i) {
      IICWriteByte(adr+i,dt);
    }
}
奇怪的是在调用IICWriteN时,如果全速执行,则会在while(IIC1S_RXAK);一直执行,即没收到从机的ACK,但是单片跳进IICWriteN函数执行则正常。为什么?

网友A:
看波形

瞎猜不行。用示波器捕捉一次IIC通讯过程,看一下SDA和SCL波型和对应的时序关系,就一清二楚了。

楼主:
不是瞎猜

单步执行是写进去了。全速则不行。
有个示波器,表笔不见了一个。

网友B:
能否在启动iic使能后延时一下

  单步时硬件模块有延时,所以24c能收到地址码,
  连续时,没有延时。
IIC1C|=0x30;            //MST=1 TX=1  and generate STARTcondition
  delay(2ms);试试

    IIC1D=IIC_SLAVE_ADR;

楼主:
谢谢徐兄。

是延时的问题,加在这儿就可以了。

void IICWriteByte(word adr, byte dt){
    gAdr=adr;
    Delay();               //延时加在这,就可以读写了。

    IIC1C_TXAK=0;
    IIC1C|=0x30;            //MST=1 TX=1  and generate STARTcondition
    IIC1D=IIC_SLAVE_ADR;
    while(!IIC1S_IICIF);    //wait untill TX completed
    IIC1S_IICIF=1;          //clear IICIF
    while(IIC1S_RXAK);      //check for slave ack
   。。。。

}

读函数也一样,在函数首部加了一个延时,则全速就正常了。但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C:
没什么理由,它就这毛病。我当初也是这样的。

没什么理由,它就这毛病。我当初也是这样的。

网友D(2008-02-23):
回复主题: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IIC模块的怪现象

需要仔细check你的延时是否符合eeprom的spec.
否则你在这个行了,到那个上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