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 C 中使用 sizeof() 如何返回16位数

楼主(2008-01-17):
CodeWarrior C 中使用 sizeof(), 如果返回值是 int,就编译出错. 返回值只能是 byte 吗?

网友A:
sizeof() 和返回值有什么必然关系?

sizeof() 是一个算符,让编译器计算一个变量(基本变量或高级变量)所占的字节长度,和返回值有什么相关?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x = sizeof(int);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上面的表达看不到任何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

const UINT16 Count[]=
{
    sizeof(AA),
    sizeof(BB),
    sizeof(CC)
}

AA,BB,CC 均为单字节数组,其中 BB 成员数量大于 0xFF, 编译出错.为什么?

网友A:
象挤牙膏时的

痛快点,一次把你的代码贴出来不行吗?谁知道你的AA,BB,CC是什么。

网友C:
哈哈~~~教主有耐心~~~

提前祝节日好,省得俺手机又掉水里了~~~

网友D:
sizeof() 计算变量所占的字节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