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着脸皮再问一下:

楼主(2008-01-21):
设置工程时忘记支持浮点了,要想加入支持就必须得重新新建工程吗?我看了
下hc08编译器手册,好像没有类似的开关设置。如果不支持,在整型除法时可能会产生浮点,这时结果会怎样?

网友A:
可以加浮点库

见另贴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2&page=1&t=2821570&tp=%u8BF7%u6559%u5404%u4F4D%u5173%u4E8E%u6D6E%u70B9%u6570%u7684%u95EE%u9898

在C语言中,整数和整数相除的结果是整数!你要得到浮点数必须至少将其中的一个数做强制类型转换将其变成浮点数(编译器会将其他数做同样的转换)然后再参与运算。

楼主:
thanks,i go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