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o8dz60烧写问题

楼主(2008-01-23):
我使用的是usb hcs08/hcs12 multilink,使用codewarrior可以进行正常调试。但不知怎样把程序烧录到芯片中?要怎样才能把程序烧录到芯片中?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我使用PROGHS08 不能检测到设备!

楼主:
为什么仿真和烧录到芯片中时间不一样

找到问题,程序已经烧录到芯片,但时间和仿真时间不一样,串口不能正常工作,怎样能使仿真时间和烧录到芯片运行时间一致!

楼主:
应该是我没设置好时钟MCG

mc9so8dz60怎样选择使用外部时钟?,我看手册很久,搞不明白!
MCGC1_IREFSTEN     =            0;
MCGC1_IRCLKEN      =            0;
MCGC1_IREFS        =            0;
MCGC1_CLKS0        =            0;
MCGC1_CLKS1        =            0;       //外部时钟
MCGC3_PLLS         =              0;
MCGC1_RDIV0        =            0;
MCGC1_RDIV1        =            0;
MCGC1_RDIV2         =            0;
我这样初始化,测试晶振两端不起振。

网友A:
BDM调试和实际运行没区别

如果你的设计通过BDM下载后可以运行调式,那和脱离BDM后独立运行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应该不是时钟的问题。当然晶振不起振确实是个问题,但我基本相信在BDM调试时它同样不能起振。晶振不起振没关系,片内有独立振荡电路产生的时钟,芯片照样可以跑起来。

我怀疑你的问题最有可能是在复位脚上,仔细检查那部分电路先。

楼主:
电路能正常工作

要选择为外部晶振后晶振才起振吗?现在我实测到内部晶振的频率后修改串口波特率程序脱离BDM后独立运行可以正常使用,但接上BDM不能正常使用,我用示波器测试到串口输出的信号接上BDM和不接BDM时间偏差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