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双相步进电机的芯片谁知道

楼主(2008-01-24):
小生,最近做一个步进电机的控制,我从来都没有做过,有没有那位大虾支个招呀
,能否告诉我常用的步进电极的驱动芯片,双相,3.6V的步进电机

网友A:
allegro有很多这样的芯片,网络搜索一下吧

网友B:
飞司卡尔可选择的有很多

8位:908JL/JK,908MR,9S08AW,9S08GT/GB,9S08QG/QD
16位:S12XD,S12XA
DSC:MC56F80XX,56F83XX
MPC17529,MPC17531,MPC17533,MPC17550,MPC17559,MC34921,MC32922,MC33926,MC34710,MC34703

网友C(2008-02-23):
回复主题:控制双相步进电机的芯片谁知道

3.6v,应该很小功率吧,4*3极管搭个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