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开两个SCI口,接收会冲突吗?

楼主(2008-02-01):
大家好:

    请教一下:我用MC9S08GT16A单片机,想同时开两个SCI口接收不同来源的

数据帧,用中断接收方式接收,两个SCI口都能接收到正确的数据帧吗?其中一

个SCI口中断接收数据时,另一个SCI口会进入中断接收吗?

网友A:
不会冲突,进入不同的中断向量

楼主:
呵呵,我的意思接收多个数据而不是单个数据

举个例个:

    如果两个SCI口都接收到一个数据了,接收完成标志位都置1了。假设程序

先进入SCI1中断处理,此时如果又有SCI2数据到,那SCI2原来那个数据与现在

这个数据分别又如何?

网友B:
这个是来不及响应中断

这样传输速度会有限制吧,就是一个SCI只要有多个中断源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楼主:
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由于我做的这个产品,必须要用到两个SCI口,又必须同时开启着,着实为难

啊~

   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网友C:
中断程序快进快出

,取出串口数据后即退出中断.处理串口数据的程序不要放在中断内.

网友D:
快进快出,主循环判断标记……

网友E:
波特率多少?很重要。

网友F:
关键是要提供数据接收的缓冲机制

用FIFO对列,无它。
曾经设计过一个采集系统,同时5个串口工作(2个硬件模块19200bps加3个软件模拟2400bps),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