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设计的时钟,是多久中断一次?初学!谢谢了!

楼主(2008-02-02):
/******************定时器中断***************************************/
interrupt 12 void   MTIM_ISR(void) {

    MTIMSC_TOF=0;     // clear TOF
    PTAD_PTAD1=~PTAD_PTAD1;     // toggle Port
    PTAD_PTAD0=~PTAD_PTAD0;
} /**/

/*******************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_INI(void) {

    ICSC2_BDIV = 3; //时钟八分频
    PTADD_PTADD0 = 1; //PTA0,PTA1设置为输出
    PTADD_PTADD1 = 1;

    MTIMCLK_PS = 8; //时钟频率/256
    MTIMCLK_CLKS = 0; //定时器时钟为总线时钟默认为4MHz
    MTIMMOD = 252;  //设置模数

    MTIMSC = 0x60;  //使能定时器中断,寄存器复位
}

楼主:
忘记说了,是908QG8,内部振荡!

网友A:
用处理器专家,一目了然

网友B:
2MSx252=504MS

应该是504毫秒的溢出

网友C:
你的注释有问题吧

ICSC2_BDIV = 3; //时钟八分频
MTIMCLK_CLKS = 0; //定时器时钟为总线时钟默认为4MHz
总线已经8分频了,怎么还是默认(2分频)4M呢?

网友D:
时钟IC生产厂家

GG-聊城-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