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S08JM60CLD如何将总线设为24MHz?

楼主(2008-02-20):
我用PC9S08JM60CLD 开发一数据采集设备,由于用到内部USB接口,所以需要将MCGOUT=48MHz, BUS_CLOCK=24MHz,外部晶振为12MHz,2个22pf电容,1M R电阻匹配,软件设置如下:
  void MCG_Init()
  { MCGC2 = 0x36;
    while(!(MCGSC & 0x02));              //wait for the OSC stable
    MCGC1 = 0x1B;
    MCGC3 = 0x48;
    while ((MCGSC & 0x48) != 0x48);    //wait for the PLL is locked
  }
但是MCU确无法正常工作,运行到MCGC3 = 0x48下一行就出现复位.默认FEI模式可以正常工作.
工作电压不知道有关系吗? 3.3V和5V的工作电压我都试过,还是不行.
请高手帮我指导一下可能的原因出在哪里?
非常感谢.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费了很大精力,找到原因,原来是Open source BDM的问题,换成P&E Mulitilink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