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教主关于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8-02-21):
对于FSL的单片机LL16,如果单片机工作在2.8V,外部输入的电平是5V,比较安全的和便宜的匹配方式我想有两种,不知道那种好.
1  MCU--RES--5V输入
       电阻,但不知道多少阻值合适
2 MCU----RES1---5V输入
      RES2
       -
不知道哪种更好些

网友A:
第2种好些

多了个电阻但有了缺省下拉的功能。但由于存在电阻分压,故输入的高电平必须相对稳定。
串的电阻取值可以有很大的范围,原则是单片机引脚进行电压嵌位后灌入/拉出的电流不能超过其极限值(一般10mA)。实际设计时应该远远小于此值,1mA以下为佳。

楼主:
谢谢张教主指点

但我认为第2种方式也是有缺点
1:要选择匹配的电阻
2:如果5V那边电压有所降低,可能到MCU的电平会有误动作,在输入0的时候可能没有问题,在1的时候,如果电平波动,可能被分压为"0"
3::如果输入的5V电平信号脚比较多,电阻数量也会比较多
但从MCU的可靠性来考虑,我还是赞同第2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