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3路PWM 和1路CCP 的单片机

楼主(2008-02-23):
请推荐 带3路PWM 和1路CCP 的单片机 都有哪些?谢谢!

楼主:
  还要便宜的,最好在1.5美金以下的。

楼主:
 IO口在28PIN左右

楼主:
改一下:
IO口在24PIN左右

楼主:
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在FSL单片机系列中

可以考虑MC9S08AC16

楼主:
MC9S08AC8 现在买的到吗?我们不要FLASH 那么大的。

MC9S08AC8 现在买的到吗?我们不要FLASH 那么大的。

楼主:
还有

这个芯片刚刚才出来,好不好买?有没有谁再用啊?

楼主:
AC 与 AW 的区别?

AC 与 AW 的区别?

AW好像没有32PIN 的

网友B:
LZ

AC8/AC16下周我们就到货.AC与AW区别不大,但强烈建议您用AC系列的,信我的没错.

网友C:
AC 与 AW 的区别

网友B:
ac多一个16位的时钟

3个不同的time可以实现3个互不干涉 的独立pwm,任何一个都可以设成ccp

网友B:
下周可以提供样片ac8-32qfp

楼主:
谢谢大家

   正在研究AC8中,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D:
不知道AC8-32qfp价格多少?

不知道AC8-32qfp价格多少?有没有优势?

网友E:
有很大优势

芯片是32p中最通用的芯片,功能上可以完全替代mega8系列,pic16f6,只要起来后估计会在8元以下

网友D:
"只要起来后估计会在8元以下"

"只要起来后估计会在8元以下",感觉不大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