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主推单片机选型指南

楼主(2008-02-25):
请点击下面网址查看.
 相关链接:http://www.myhcs08.com/bbs/info/ltxx.aspx?a=488&k=8388608

网友A:
TO free_tech

free_tech :
      你们那边代不代理FSL 的芯片?在深圳有没有办事处?谢谢!

网友A:
AC8 才出来啊,不知道现在性能稳不稳定啊?

AC8 才出来啊,不知道现在稳不稳定啊?

楼主:
冷若寒

深圳我们下周就派人过去了.到时候电话地址我们会公布的

网友B:
个人感觉如果AC系列有DIP就更好了!

个人感觉如果AC系列有DIP就更好了!

网友C:
MHZ参数的含义

参数 MHZ是指晶体的频率吧。
那假如用20M的晶体。
freescale的单片机可以跑到多少MIPS

网友D:
大概8-10MPIS左右吧

20MHz晶体经过内部倍频后总线频率为20MHz时的大概MIPS

网友E:
MC9S08DZ16 48PIN

可惜价格太高,如果能做到10元以下,俺到是希望再开一次MOTO

楼主:
兄弟啊

一个单独CAN的控制器也要10多块大洋啊

网友E:
我不要CAN,但除了CAN外

FLASH/EE/IO/AD/TIMERS/VDD=5V不能缺。

网友F:
关于SH8的PIN

20Pin的DIP封装SH8,第20脚和第12脚都有TPM1CH0功能,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G:
LS

可以通过寄存器SOPT2的T1CH0PS选择TPM1CH0是PTC0(第12脚)还是PTA0(第20脚),默认的情况下PTA0(第20脚)为TPM1CH0

网友F:
3Q,

P.S DIP的SH8或者SH4什么时候批量来?

网友H(2008-04-03):
价格还可以接受

好多只有C版,好买吗?仿真器的价格?

网友A:
关于FSL 单片机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

FSL 单片机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 不知道怎样啊?

网友A:
希望

   希望FSL 也想 TI 和 MICROCHIP 在电机方面下点功夫,多弄点例子出来参考 啊。

网友I(2009-08-11):
为何没有连接呢?:(

网友J(2009-09-10):
飞思卡尔的ARM牛,
没有想到单片机也如此多呢。

网友K:
飞思卡尔缺的不是钱,更不是技术,缺的是有市场号召力的第三方支持厂家。虽然出货量不少,但是还是没有其它几家MCU厂家那样家喻户晓

网友L(2014-03-20):
飞思卡尔的芯片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