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08中调试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2-28):
在调试时,data1窗口好像是全局变量的观察窗口,data2好像是main函数中变量的观察口,但是再下级的函数的局部变量就不知如何观察了。请各位大大指点迷津!

网友A:
局部变量的可以看汇编窗口,一般都是堆栈

局部变量可以通过sp和 hx,a 的值来观察

网友B(2008-04-07):
只有在执行到这个变量时才能在变量窗口看到

也可以在窗口自己添加变量,不过全局变量查看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