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S08 的内部时钟

楼主(2008-02-29):
(无正文)

网友A:
最大的差别就是精度

内部时钟为RC振荡型式,其振荡频率的精度和稳定度比晶体振荡要差是肯定的。在S08系列单片机中内部时钟的精度误差在常温下为0.2%,全温度范围为2%,实际上2%的误差已经能够满足绝大部分应用的需要,包括9600BPS以内的异步串行通讯。
内部时钟的振荡可靠性比外面的晶体振荡电路要高。不会出现诸如起振困难或停振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