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08-03-06):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用到了QG8。

用到内部ICS,由于第一次用。

看资料说是默认时钟是16M,总线为4M。

我做了一个小实验(点LED),用专家生成初始化代码。

没有配置ICS,默认的,其中ICSC1 = 0x04; ICSC2 = 0x40;

进入调试环境后用看系统状态。

发现CPU频率是6.51M,为什么是这样???

请问怎么才能改变???(自已可以控制)

听说用内部晶体,当频率高的情况下(12M),不用仿真了。或者说

仿真器不能用了。是这样吗????

楼主:
为什么没有理我啊???

网友A:
仿真器

高于12M后可以用仿真器的,对于内部ICS,调节ICSTRM,下面的语句:
        ICSTRM=0X52;   //20M  ,频率微调
        ICSSC_FTRIM=0;
应该是20M吧,但是有一定的误差,具体频率是多少,看DEBUG后,调试界面的右下角有显示多少MHz的,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得看看Trim相关资料.

楼主:
顶一个.

谢谢两位的回答,但是有没有ICSTRM值与频率的对照表啊???

要不然这样搞起来很烦的的啊,没有一个度量啊.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对照表

好像没有。我用的是开源BDM,

楼主:
我想还是有一个吧!!!原厂不会没有吧???

ICSTRM =*(unsigned char*far)0xFFAF;
ICSSC = *(unsigned char*far)0xFFAE;
ICSC1 = 0x04;
ICSC2 = 0x40;

以上的这个设置就是6.51M

用这个来定义是10.74M,不是20M啊!!这是为什么啊???

ICSTRM=0X52;   //20M  ,频率微调

ICSSC_FTRIM=0;

高手指点啊!!!

楼主:
自已顶啊!!!

为什么没有说清楚一些啊?????

楼主:
基本上吧!!!

在北京飞锐泰克的网上有一篇这方面的**,不,是PDF.

讲的很清楚,我还在看,你去看一下吧!!!

我还没有完全理解到呢!!!!

欢迎一齐读者讨论!!!

网友C:
看看能看明白不

QG8的时钟是这样的:内部振荡器的频率为32K,复位后ICSC1和ICSC2的默认值使得总线频率为:((32 kHz * 512) / 2) / 2,即4 MHz。

刚才说到内部振荡器的频率为32 kHz,实际上它是一个范围,31.25 ~ 39.06 kHz,通过修改TRIM寄存器,可以使其以0.2%的步进在这个范围内改变。

地址中FFAF包含了一个工厂校准值,在复位后应该把此地址的内容复制到ICSTRIM寄存器中去。

商用的调试器和编程器,都具有内部时钟校准功能。通过外部基准信号来计算出校准值,写入地址FFAF。并且,可以选择将内部时钟校准到上述范围内的某一个频点。从而实现内部时钟的调整。

至于FFAE,其中只有一位用于内部时钟的微调。

所以理论上,你不要去自己往TRIM寄存器中填充数字,而应该从FFAF地址复制校准数字到TRIM寄存器中去。这个数字应该由工具专门计算和写入FFAF中去。否则会导致一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