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S08系列极限温度表现

楼主(2008-03-11):
因设计需要,必须在使用前知道片子在极限温度下的内部时钟的实际误差和对串口通讯波特率的影响,有这方面设计经验的麻烦说一下.
或者如果你们有谁用过内部时钟高低温性能很好,极限温度波特率基本不受影响的片子的,麻烦推荐一下芯片型号.
芯片封装越小越好

网友A:
2%

绝大多数单片机都是2%的精度,大家都差不多。飞司卡尔全温范围内也是上下1% 其实也就是2%的精度。 建议你确定好封装,然后找些芯片测试一下。飞司卡尔的话,小封装的MC9S08QD2MSC 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2%是25度还是全温度范围内?

网友A:
精度

2%是全温范围,常温下是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