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缆

楼主(2008-03-14):
请问mc56f80xx系列单片机有用于调试下载的简易电缆吗?谢谢!

如果没有买一个调试用的工具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A:
飞锐泰克应该有

他们正在做MC56F8037的学习板,应该也有下载线的。

网友B:
一般的244就可以做的

JTAG,网上有这样的线缆下载的,可以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