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为什么我的CW6.0里没有MMDS-MMEVS Emulator的选项啊

楼主(2008-03-17):
先跪拜各位大侠:我刚下的CW6.0版本,仿真选项里怎么没有MMDS-MMEVS Emulator的仿真啊,CW5都有啊,是我下的6有问题,还是6以后就没了??

网友A:
是没有了

该玩意儿太老了,CW6.0以后就把它去掉了。再说它支持的那些型号的芯片现在都不推荐在新设计中使用,它的存在没有实际意义。
建议你选择一款合适的9S08系列单片机,用BDM调试,又便宜又方便。

楼主:
多谢回复

多谢2楼回复了。公司不用9S08的,仿真器也是老古董了。汗一个。我先用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