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L16的LCDdriver

楼主(2008-03-19):
我怎么没有在LL16手册上面看见对其LCD段码寄存器的描述呢??

楼主:
不好意思,看见了

网友A:
关于LCDDRIVER的问题

我看可以 作为LCD_PIN也就32个脚吧,难道我把LCDPEN5-7都变成0xff其它口也会变为LCD_DRIVER_pin吗

网友B:
莫要被搞糊涂了

在LL16上,LCDPEN5 ~ 7是无效的,你不要去管它。那么它们为什么存在呢?凡存在必有理由——难保将来不出个LL32, LL64,80个脚的...那么64个LCD引脚就都有用了。

不过确实貌似不要应该把LCDPEN5 ~ 7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