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 警告:C12056

楼主(2008-03-20):
cw, TE, se, go, CD
IDE: Freescale CodeWarrior

出错信息:C12056: SP debug info incorrect because of optimization or inline assembler

代码以下:
void ccddebug(void)
{
  uchar kv=2;
  uchar temp;
SS:  clrlcd();
  go(0,3);
  temp=*GATE0;
  wchar(temp);
  go(2,3);
  temp=*GATE1;
  wchar(temp);

  while(kv!=0x07)   //loop
  {
    kv=key();

    if(kv==3)
    {
      (*GATE0)--;
      go(0,3);
      wchar(*GATE0);
    }

    else if(kv==4)
    {
      (*GATE0)++;
      go(0,3);
      wchar(*GATE0);
    }

    else if(kv==5)
    {
      (*GATE1)--;
      go(2,3);
      wchar(*GATE1);
    }

    else if(kv==6)
    {
      (*GATE1)++;
      go(2,3);
      wchar(*GATE1);
    }

    else if(kv==8)
    {
      Save_eeprom();
      goto SS;
    }

//    else
//      PORTB=PORTB;

  }
}
出错指示于最后一行花括号.

若取消后面两行的注释,则不会出错.
      PORTB=PORTB;

网友A:
试试这样

      PORTB;

楼主:
我是想去掉那两行代码

我是想去掉那两行代码

 PORTB=PORTB;

网友B:
修改优化选项看看

Standard Setting - Compiler for HC08 - Smart Slides - Debug Complexity, 把这个滑动条往低拉。

另外,书写程序的时候也可以写得优化一点,或者能消除此错误。

那么多elase if貌似可以写成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