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询问MC56F8036?

楼主(2008-03-21):
在项目的方案设计中,感觉MC56F803比较合适,但是不知道价格如何,能否知道价格?谢谢。

网友A:
MC56F803

MC56F8037零售价格大概会在40-50之间。而MC56F8036资源比MC56F8037少,零售价格应该在40元左右吧。

楼主:
回:

价格可以承受,请问下技术方面的,就是freescale的仿真调试都是用/RESET这种单线的方式,这个芯片看DATASHEET讲/TRST pin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package,the pin is died to vdd in the package.这是什么意思呀?谢谢

网友B:
JTAG

56F800E的JTAG调试接口只用到TMS, TCK, TDI, TDI, TDO, RESET这几个信号。TRST引脚没有引出,内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