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讲解一下codewarrior6.0 的*.lcf文件

楼主(2008-03-28):
请讲解一下codewarrior6.0 的*.lcf文件,谢谢!

网友A:
工具自动产生的文件

PE(处理器专家)自己生成的驱动文件(bean),你不用你管它,让PE来维护管理即可。

网友B(2009-12-07):
专家版CodeWarrior中有PE吗? 如何知道Codewarrior中是否安装了PE?

网友C:
codewarrior打开后不就看到了吗,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