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de Warrior ID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03-29):
本人刚接触这个软件,不是很明白所以上来问下!

比如说在选址IO口仿真模块进行仿真时,要进行相应的设置。

比如我用的是PORTB进行输出,那么根据书里这里面DDR必须设置为1。
这个DDR是什么?为什么是1?

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方向的意思

设置io输入或输出

楼主:
还是疑问

    应该不是吧,按你这样说我输入一个1,也就是DDRB=0x01,那么只有PORTB0作为输出,其他的为输入,那么我仿真的结果是PORTB0--7,这8个口都为输出,所以应该不是这样吧!!

网友B:
2楼正确

楼主不要疑神疑鬼,实际试一下就全明白了。

楼主:
回楼上

  你也可以实践一下,当我改用的是PORTA,DDR设置为1不行,得改0.想必这个DDR是端口对应的地址吧!

楼主:
  这里的DDR设置是指调用仿真模块里面的设置,不是指程序里面的DDRB.

网友B:
PORTA对应的方向控制为DDRA

这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
   你们还是没搞懂我问的是什么!我说的是仿真那一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