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请教LIN总线通讯:

楼主(2008-03-31):
我要读取硬件版本ID如下图
采用LIN总线发送数据给模块
在发完同步字节0x55后需要发送一个PID(Protected identifier)字节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PID字节应该是什么

网友A(2015-09-18):
PID应该就是模块的ID吧

网友B(2016-12-05):
要先有通讯的协议才行,看下LIN协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