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老复位问题 请朋友指点

楼主(2008-04-05):
我用mc9s12dg128驱动光偶,由光偶通断12v继电器线圈,运行起来后,当光偶导通继电器后,几秒钟后,单片机就复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导通后用示波器关查单片机复位引脚,有一个500us的低电平产生,不知道是怎么造成,另外光偶输入侧,只有5ma的电流灌入mcu,不大吧。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A:
500us的低电平肯定不是随机的干扰

应该是自己软件设计的问题,程序在运行时产生了异常复位,可能是看门狗动作,或非法寻址等。单片机在内部出现复位时会在RST脚上产生低电平脉冲输出。估计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