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锂亚电池的能量检测电路有人做过吗

楼主(2008-04-10):
小生最近做个项目使用锂亚电池18505,我现在检测此电池的能量的办法是
1:用AD做检测电池的电压值
2:使用电压检测芯片检测电压值
但都感觉不是太好,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实际上常用的办法

简单的电量检测,在我见过的应用中,都是利用系统中已有的MCU的ADC输入通道采集电压来做粗略判断。说粗略判断是说电池的剩余电量和电压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可以参考锂电池的放电曲线。
如果在MCU上多做点工作,可以记录充、放电次数,计算其容量变化,寿命和使用情况等等,类似一个专用的Fuel Gauge芯片,但相信成本会降低不少。

楼主:
锂亚电池是一次性电池

锂亚电池是一次性电池,而且在几十个毫安放电的时候电压波动比较大,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测试电压的值才能反映出电池的能量,但如果有某种芯片能够检测这种电池的电量那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