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16的内部晶振的出厂误差是多少?

楼主(2008-04-11):
(无正文)

网友A:
内部晶振误差

常温:小于0.2%
全温:小于2%

楼主:
谢谢!FLASH空间$FFBE是上电自动加载到ICGTRM的吗?

FLASH空间$FFBE这里的出厂调整值是上电自动加载到ICGTRM还是需要手动读取再写回ICGRM?

另外,我想将频率倍到8MHz的误差是不是也在全温2%内?

网友A:
不会自动加载

1 需要用指令将调整值送到寄存器中;
2 8MHz频率误差一样, 全温也是2%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