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S08 MC9S08SG8的输入捕捉问题~~

楼主(2008-04-24):
兄弟要捕捉一些连续的脉冲.

不知道如何操作,请指点思路.

第一张图片是没有有效信号的.

第二张图片是有 有效信号的.

楼主:
第二张

怎么才能知道是正确的信号呢??

网友A:
看具体要求了

如果没有相位上的严格要求,可以用滤波器把包络信号提取出来,整形后送单片机判别。

楼主:
谢谢张工的答复.

我现在想用输入捕捉来做,但是不知道如何来把数据采集到啊???

输入捕捉只能捕到脉冲宽度和时间,但是如何知道是什么数据呢???

由于没有经验,请张工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A:
脉冲宽度即包含数据信息

测出具体的脉冲宽度,按判别标准,例如大于100us为1,小于80us为0,等等。具体标准只有你自己看着办了。

楼主:
是这样的!!

此信号的解调方式是按曼彻斯特编码.

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处理????

请指点!!!

网友A:
去找曼彻斯特编码资料吧

先确定如何判断0和1,再了解曼彻斯特编码原理,自己搞定吧。

楼主:
over!!

OK!我去搞定,谢谢你们的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