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8位机没有用到IO口配置为输入好还是输出0好呢?

楼主(2008-05-05):
FREESCALE 8位机没有用到IO口配置为输入好还是输出0好呢?

网友A:
输出0比较好

网友B:
都一样

只要作为输入的引脚没有浮空。可以外接上拉/下拉电阻,也可以直接使能S08系列内部的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只要无用到的的口线保持确定的电平则行

谢谢!只要无用到的的口线保持确定的电平则行,不过还是觉得输出0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