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编指今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LDX OSTCBCur:1

STA 0,X

LDHX   0, X

LDA 1,X

LDA 0,X

这五条语句什么意思???

网友A:
随便说说

LDX OSTCBCur:1    ;// OSTCBCur是变量名,也是地址,把OSTCBCur+1的内容 送到X寄存器
                  ;//
STA 0,X           ;// X寄存器的内容+0做间接寻址,送到ACC中
                  ;//
LDHX   0, X       ;// 与上类似,但是是16位HX寄存器,当然是寻址16位数据
                  ;//
LDA 1,X           ;// 与上类似
                  ;//
LDA 0,X           ;// 与上类似

楼主:
学习!!

谢谢老师的答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