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

楼主(2008-05-11):
 void ACMP1_Init(void)
{
  /* ACMPSC:ACME=1,ACBGS=0,ACF=0,ACIE=0,ACO=0,ACOPE=1,ACMOD1=0,ACMOD0=0 */
  ACMPSC |= 0x84;

}
这样设后输出怎么会是方波......................

网友A:
方波的频率?

如果是50Hz那就是工频耦合到比较器输入端造成的。

楼主:
20ms 50Hz

    是50Hz的频率```那要怎么解决...有时候手一碰上就有..有时候没有

网友A:
不该摸的地方不要乱摸。

一定要摸,就要降低模拟比较器引脚的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