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问题1

楼主(2008-05-14):
1、为什么我写EEPROM时,在调试时在MEM里看不到写进去的数值。

而用函数memcpy()确能读出来其中里的数据,是我写进去的。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的写程序有问题啊??

还是???codewarre设置那里有问题啊。请高手指点。

2、在写完一段数据后,我再写数据到EEPROM里,分两次写,这两个函数之间

有没有时间要求。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CW设置的问题

1)在调试环境下选择程序菜单“Debugging Memory Map”(位于从左开始第4项菜单中)。在对话框中选择对应的Flash地址空间,点击“Modify/details”,在弹出的对环框中确认选中“refresh memory when halting”
2)无时间要求。

楼主:
谢谢张工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map文件在里能看到我的项目一共用了好多RAM,FLASH等啊???

是下边个吗???请张工指点!!!!请高手们帮忙啊.

*********************************************************************************************
MODULE STATISTIC
  Name                                      Data   Code  Const
---------------------------------------------------------------------------------------------
  main.c.o                                    27     58      0
  RTSHC08.C.o (ansiis.lib)                     0    169      0
  MC9S08SG8.C.o                              107      0      0
  Start08.c.o                                  0    132      0
  RF_ISR.c.o                                   7    706      4
  RkeDrv.c.o                                  21      0    276
  IcsDrv.c.o                                   0     26      0
  FlashDrv.c.o                                 1    373      0
  other                                       80     16     13

网友B:
哈哈~~~惊动教主了~~~

楼主:
有没有像PIC那样,可以看到你的程序用了好多RAM与FLASH呢??

网友A:
有啊

Summary of section sizes per section type:
READ_ONLY (R):        18B9 (dec:     6329)
READ_WRITE (R/W):      2DE (dec:      734)
NO_INIT (N/I):          8B (dec:      139)

楼主:
怎么读???

Summary of section sizes per section type:
READ_ONLY (R):        18B9 (dec:     6329)
READ_WRITE (R/W):      2DE (dec:      734)
NO_INIT (N/I):          8B (dec:      139)

READ_ONLY是flash占用量吗??
READ_WRITE是RAM占用量吗??
还是N0_INIT是RAM占用量??

不好意思,由于是初学者。请谅解我的无知。

请老师指点。

网友A:
READ_ONLY是flash

其它全是RAM

楼主:
谢谢,继续请教!!!

你这个

Summary of section sizes per section type:
READ_ONLY (R):        18B9 (dec:     6329)
READ_WRITE (R/W):      2DE (dec:      734)
NO_INIT (N/I):          8B (dec:      139)

我的RAM只有512byte,flash有8Kbyte.

两个RAM加起来已经超过现有的RAM了,这是不可能的啊??

是不是我没有读懂,还没有理解到老师您的意思???

请老师指点!!!

网友A:
快要晕了

难道“我的”一定要和“你的”一模一样?你到底有没有看自己项目下的map文件?
上面是举个例子想让你明白,你知道什么叫“举例说明”?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啊!!!

是我搞错了, 请老师不要发火.

谢谢老师的指点,我明白了.

确时是我搞错了.哈哈,不要生气啊老师.

网友C:
俺还从来没用过memcpy()函数呢……

呵呵,是自己写的memcpy()函数还是函数库中自带有memcpy()函数?

~~,记得好象在标准C中有对memcpy()函数的描述,呵呵,但还从来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自己写啦

将一段内存的数据拷贝到另一处内存空间,C的话只不过一行而已:
void memcpy(byte* src, byte* des, byte size)
{
   while (size--) *des++ = *s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