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bdm程序问题

楼主(2008-05-16):
DM, ST, se, TI, ce
最近看到飞思卡尔的Open source BDM for08的程序中有下面这么一段程序:
    STA   ,X                 /* switch BDM to high impedance */
    ROL   i                  /* shift C into i (from the bottom) */
        NOP        /* wait 1 more cycle (5 cycles in total together with ROL) */
其中static unsigned char i;  /* i, j & k are used as timing and general purpose variables in the Tx & Rx routines must be placed into the direct segment */
其中的第二句在Code warrior中编译不通过,哪位高人来指点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改一下就好了。

把static unsigned char i;
改成 unsigned char near i;

楼主:
这有什么区别呢

这有什么区别呢,谢谢指点!!!

网友A:
CW版本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