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疯了,江湖救急,关于SH8的ICS设置

楼主(2008-05-16):
ic, ni, se, DM, inter
我打算用外置4M晶振,生成8M的总线频率。怎么折腾都不成,帮我看看,谢谢。CW6.1+OPEN SOURSE BDM,我设置如下:

void MCU_Init(void)
{
    SOPT1 = 0b00000011;
    SOPT2 = 0b00000010;
}

void ICS_Init(void)
{
    ICSSC_IREFST = 0;
    while (!ICSSC_OSCINIT);

    ICSC1 = 0x38;
    ICSC2 = 0x20;
}

void main(void)
{
  EnableInterrupts; /* enable interrupts */
  /* include your code here */
  ICS_Init();
  MCU_Init();

  for(;;)
  {
    __RESET_WATCHDOG(); /* feeds the dog */
  } /* loop forever */
  /*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never leave main */
}

网友A:
找张教主很轻松愉快地解决~~~俺不会~~~

楼主:
细细,楼上回俺的贴俺很激动啊,不过俺搞定类!上代码。

void MCU_Init(void)
{
    SOPT1 = 0b00000011;
    SOPT2 = 0b00000010;
}

void ICS_Init(void)
{
    ICSC1 = 0x38;
    ICSC2 = 0x24;
                                   //BUSCLK = (4M/128)*1024/2*1 = 16M

    ICSSC_IREFST = 0;
    while (!ICSSC_OSCINIT);
}

总结:
1、ICS设置要 ICSC1 -> ICSC2 -> ICSSC这样,原来把ICSSC放在最开始了。
2、好像SH8的ICS选择FEE模式固定倍频是1024,而不是“深入了解HCS08的内部时钟源 (ICS).pdf”里面说的512M,所以我这么设置后FLL的频率是32M,那么BUSCLK应该就是16M了,挂个定时器确认下先!

楼主:
早知道发个贴能解决就早发类

楼主:
OK验证成功,教训是惨重的

网友B:
ICSC2 = 0x60来试一试!!!

网友C:
这类问题重来不会烦我的

用CW的PE,里面会自动设置的。所以我现在喜欢用FSL的,不要看手册,不要研究寄存器。我的目标是搞定项目,如何设置寄存器是CW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