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哥们帮帮忙

楼主(2008-05-20):
    在做USB从设备驱动时,问题是从设备在插到PC机上没有任何反应,请问问高手我这问题在哪儿呢?我做设备驱动时用CH372接口芯片,没有进行设备描述,是不是这的问题呀?请各位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选一颗USB芯片

还要做驱动,太麻烦了,不如直接选一颗带USB驱动的芯片

楼主:
谢谢啊

是人家板子已经做好了 我只是做个驱动 插上没反应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吗 我也是个新手 不太懂到底问题会出在哪儿

网友B:
要打开上拉电阻,然后枚举...

楼主:
??

打开上拉电阻?真不知道怎么操作 具体一些好吗
您说的枚举是用C代码实现?
非常谢谢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具体你要看看它的数据手册了。

楼主:
请大家帮帮我 谢谢

手册看懂了 就是刚刚接触这个 懂的东西很少 很片面 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出现后我应该在哪些方面去查找原因寻找解决的办法。
你说的枚举不是要利用C代码实现的一些列举功能吧?
还是有关对设备进行描述的问题我没有做而产生这样的问题